楼主(2019-11-30):
使用FX2N的PLC,232口已用于连接触摸屏,扩展了一个422BD用于连接伺服驱动器,现在想联机进行程序运行状态的监控,请问有没有扩展模块可用于电脑联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使用FX2N的PLC,232口已用于连接触摸屏,扩展了一个422BD用于连接伺服驱动器,现在想联机进行程序运行状态的监控,请问有没有扩展模块可用于电脑联机?
可以考虑国内的一些通信扩展模块,这类很多的,比如北辰的,以前论坛还搞过试用活动

网友B:
FX2N是已停产多年产品了,能扩展的通讯模块也停产了

网友C:
国产的通讯模块还是很多的
422bd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D:
北辰的和2n试过,可以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国产的通讯模块还是很多的
422bd一个就可以了
BD扩展板只能加一个,已经用了一个了;

网友F:
加个FX2N-232IF扩展模块

网友D:
回复 网友F:
这个我好像用过,现在丢在家里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这个我好像用过,现在丢在家里

三菱的东西要配套用才方便,如果是用三菱的屏,带有穿透功能就不用加扩展了。

通讯方面我还是觉得信捷的好,自带两个口,支持modbus,并且232/485都行。

网友D:
用北辰的和三菱原配以太网模块感觉不出来差别。北辰的要是协议可以自选,一机多用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