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30):
前几天客户反应,用了四五年的设备触摸屏时间自动跑回2006年。更改为现实准确时间后,还会出现自动回归2006年现象,找到我这来。
我也挺懵逼,检查触摸屏程序,与plc无变量关联,客户反应触摸屏无其他故障。
各位认为哪出问题了?
公司有一现成触摸屏,拆开螺丝,看到里面带电池,是否与电池失电有关,已让客户更换电池测试或换一个触摸屏排查。

网友A:
触摸屏设置中是否有设置时间是屏自已德还是读取PLC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触摸屏设置中是否有设置时间是屏自已德还是读取PLC的?
触摸屏中有设置,不是读取plc,没有关联变量

网友B:
看看纽扣电池电压,应该在3V左右,或者直接换一个吧 几块钱

网友C:
应该就是电池问题,威纶通的就是这种情况,换了电池ok

网友D:
如果确定时间和PLC没有关系的话,这种情况首先考虑电池问题!
换电池还不能解决问题就考虑屏了!

网友E:
我猜测就是屏里的电池没电了。可以一直带电看一段时间,然后再断电看一下,如果断电时间变了就是电池没电了。

网友F:
屏内部的时钟就是用这个电池来保存的,CR2032,换后重新设置一下时间应当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纽扣电池电压,应该在3V左右,或者直接换一个吧 几块钱
对,我看了,3V,松下的。让客户去换试试,还不行,再换个屏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屏内部的时钟就是用这个电池来保存的,CR2032,换后重新设置一下时间应当就可以了;
嗯嗯,客户的客户要追溯产品质量,所以对时间有要求,我纳闷的是他家没有上MES采集数据,还要去现场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屏内部的时钟就是用这个电池来保存的,CR2032,换后重新设置一下时间应当就可以了;
嗯嗯,客户的客户要追溯产品质量,所以对时间有要求,我纳闷的是他家没有上MES采集数据,还要去现场看

目前来说有MES的公司应该很少的,大多数都还是要去现场看的。

网友G:
电池没电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屏内部的时钟就是用这个电池来保存的,CR2032,换后重新设置一下时间应当就可以了;
嗯嗯,客户的客户要追溯产品质量,所以对时间有要求,我纳闷的是他家没有上MES采集数据,还要去现场看

目前来说有MES的公司应该很少的,大多数都还是要去现场看的。
不少了,客户审核一般都是后台看了,他家还不行,别的工厂基本都上了

楼主:
上图个低电量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