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01):
欧姆龙CP1H无协议串口通信

一、程序实现功能:
欧姆龙PLC固定接收4个字节数据,其中第1个字节为报头STX(其ASCII码为02H)、第4个字节为报尾ETX(其ASCII码为03H)、第2、3个字节为上位机发送过来的1个字节有效16进制数据转换为ASCII码后的2个字节数据。接收到的第2、3个字节转换为16进制数据送给PLC的输出100.00~100.07。
二、PLC串口设置:
PLC使用串口1,波特率设定为9600bps,数据位8位、无校验、1位停止位,起始码设定为0x0002、结束码设定为0x0003,如下图所示:
三、PLC程序分段详解:
1、无协议接收程序段:接收到的数据保持到D11中
2、接收数据处理:接收到的数据先转存到D41中,然后把D41中保持的2个ASCII码转换为D51,最终送给100.00~100.07,达到控制PLC输出的目的
四、程序调试:
使用USB转RS485通信电缆把PLC的CP1W-CIF11和电脑连接起来,电脑上打开串口调试助手,设置好通信参数,串口调试助手可发送:
当串口调试助手发送02 30 31 03,此时PLC输出100.00置位,100.01~100.07复位
当串口调试助手发送02 30 33 03,此时PLC输出100.00、100.01置位,100.02~100.07复位

楼主:
调试补充说明:串口调试助手发送给PLC数据如下图所示:

网友A:
回复 楼主:
版主,这个
起始码和结束码,手册里有吗?为啥是02和03?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主,这个
起始码和结束码,手册里有吗?为啥是02和03?
查查ASCII码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