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01):
请问一下三菱FR-JE-C伺服能否通过以太网控制进行推压控制。现场工况是伺服电机连接电缸,在推杆的端部装有一推力传感器。要求流程:1,电缸位置模式快速推出至接近工件位置。2,电缸转矩模式加压到设定压力,并保持。3,电缸位置模式快速退回到初始位置。

网友A:
当然可以,位置控制转矩限幅。但要注意的是要将位置误差允许值放大,否则伺服会报位置误差过大故障

楼主:
能否用以太网控制直接转矩模式

网友B:
还是看看手册,这个工艺的需求,不难实现。关键是看懂手册,做好转矩限制的设定值。然后就是推拉操作了。

网友C:
位置环是外环,转矩环内环。伺服走位置模式,但在转矩环上进行转矩限幅,检测实时转矩值判断,受到物体的阻力后,位置环饱和,同时极可能会报位置环误差过大故障(大部分伺服可通过参数屏蔽此报警),一旦负载去掉,马上位置环退饱和,又能实现走到目标位置。

很多控制要求如楼主类似,比如某机械左右臂同时往中间走到目标位置,一旦有物体就同时夹住但不能用太大力防止夹坏。没有物体就继续走到设定位置。

网友D:
这个用位置模式简直莫名其妙的!!
直接走速度模式和转矩模式,推杆顶端装距离较大的检测开关,没有检测到物件高速运行,检测到物件改为转矩控制模式,简单易行

楼主:
谢谢大家的解答,等伺服到了后我再试验一下

楼主:
看说明书有个叫CiA402的电机控制代码,看得云里雾里的

网友E:
这个动作,如果定位要求不是非常高的话,我考虑用变频加编码器来实现,力矩设置方便,关键价格便宜,调试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