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01):
 我的电脑分辨率:

  博途却没有使用这个分辨率:

  。。。。。。其实,这样的情况我已经使用很长时间了。

             但是今天有个玩电脑的朋友,看我打开博途软件时说:“我怎么感觉你这个软件没有点对点”?
             我才意识到。

             各位坛友,我就问问,博途在哪里调分辨率的 ?

网友A:
你用了缩放150% 很多软件都不是很好的布局,

我4K,缩放150% 很多文字都看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了缩放150% 很多软件都不是很好的布局,

我4K,缩放150% 很多文字都看不到
具体是哪里设置的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了缩放150% 很多软件都不是很好的布局,

我4K,缩放150% 很多文字都看不到
具体是哪里设置的 ?

图一,150%,改成100%注销或者重启试试

改成缩放也是高分屏小屏的一种妥协吧

台式机34/4K,如果100%字非常小了。

我笔记本X230改的1080P,13.3,如果100%字页非常小了,(同样的分辨率,一个13.3,普通家用屏23寸,电视42-55寸)

将就用吧,无非想一个屏幕多看几行程序~~

网友B:
看来50多G的软件也是不少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50多G的软件也是不少问题的。
明白了,谢过。

网友C:
你可以试试因特尔显卡设置软件

网友D:
笔计本最好不要买4K屏,天坑,我也买了一台,最后给生产车间用了,好多软件看得人别扭

网友E:
15.6寸,3K屏,受不了那个小字,现在丢在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