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01):
松下FPX通用通信编程实例

一、程序实现功能:
松下PLC固定接收4个字节数据,其中第1个字节为报头STX(其ASCII码为02H)、第4个字节为报尾ETX(其ASCII码为03H)、第2、3个字节为上位机发送过来的1个字节有效16进制数据转换为ASCII码后的2个字节数据。接收到的第2、3个字节转换为16进制数据送给PLC的输出Y0~Y7。
二、PLC通信设置:
PLC使用COM1通信口,波特率设定为9600bps,数据位8位、无校验、1位停止位,起始符为STX、结束符为ETX,接收缓冲区首地址为DT10,接收缓冲区容量为2,如下图所示:
三、程序分段详解:
1、接收完成部分:
R9038接收完成标志位置位后,将接收到的数据从DT11转存到DT41中,然后将DT41中的2个ASCII码转换为16进制保存到DT51中,而后再送Y0~Y7,从而实现上位机发送过来的数据控制PLC输出的目的
2、清除接收缓冲区:
接收完成后清除接收缓冲区,为下一次接收做好准备
四、程序测试:
使用USB转RS485通信电缆把PLC的COM3通信插件和电脑连接起来,电脑上打开串口调试助手,设置好通信参数,串口调试助手可发送:
当串口调试助手发送02 30 32 03,此时PLC输出Y1置位,Y0、Y2~Y7复位
当串口调试助手发送02 30 33 03,此时PLC输出Y0、Y1置位,Y2~Y7复位

楼主:
调试补充说明:串口调试助手发送给PLC数据如下图所示:

网友A:
下载这个串口调试软件好多公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这个串口调试软件好多公告
这个我一直在用,没有弹窗啥广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