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02):
请教大家,这个伺服是通过什么模式控制的

网友A:
CN2是驱动器连接伺服编码器的,不管什么模式都要连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知道是连接编码器的

网友B:
J4-B是通过SSCNETIII/H网络控制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知道是连接编码器的

看手册呀

网友C:
可以看伺服里面的参数

网友D:
CN2是编码器,你要提供驱动的完整接线图纸

网友E:
三菱专用的伺服系统控制总线,SSCNET,上面要专用的控制器,如QD77MS模块等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