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02):
如题,就是将一个项目所有的图纸发布在一个PDF文件里,打开之后是多页的PDF文件

网友A:
EPLAN转换成PDF后,书签也有了,而且所有的中断点都会自动生成PDF的超连接,鼠标一点就跳到对应位置。很是方便,而且全部集成在一个PDF文件按页码排序而不是分散的PDF文件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在哪里生成?

网友A:
选择整个项目,然后菜单:页--导出---PDF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感谢,实在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