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02):
单位里新建二期工程,有独立变压器供电,现在要计量其用电负荷,在变压器进线端安装了一块无功电表计量,问安装施工人员说,可以测量用电量,感觉有点奇怪,我们平常说设备用了多少度电,测的是有功功率,现在装无功电表来计量有功功率,行不行啊?感觉有点邪呼?

网友A:
测量的是无功电量,而不是有功电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量的是无功电量,而不是有功电量
我觉得也是这样,搞不明白为什么施工的人说可以,还说是问了电表厂家的人,听他这么说觉得有点奇怪,无功电表计量的肯定是无功功率啊,怎么可能计量有功?

网友B:
这倒没注意过(亦未了解过其计量原理),但看表上的单位是kvarh。
假设可以用于有功计量,其接线是否与无功时有区别;倘若没有区别,而其计量数与有功计量一致,则再安装有“有功”表时,两者数值相同(不考虑误差),又如何能够得到功率因数。
可行的话,可以再接一块有功电能表比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倒没注意过(亦未了解过其计量原理),但看表上的单位是kvarh。
假设可以用于有功计量,其接线是否与无功时有区别;倘若没有区别,而其计量数与有功计量一致,则再安装有“有功”表时,两者数值相同(不考虑误差),又如何能够得到功率因数。
可行的话,可以再接一块有功电能表比较。
有道理,如果测的无功就是有功,数值一致,怎么得到功率因数?

网友C:
表里面线圈绕法都不一样  如何测得有功电耗。。。。。。

网友D:
一般计量柜都是配备了一块多功能(有功,无功,高峰平时低谷的三时段电量计量)电能表,你这计量柜缩水了,跟领导反馈拒绝验收通过并支付工程款,要求乙方返工。

网友E:
无功电表是记录考核设备功率因数的,不能用作有功电能计量使用,它俩的计量方式不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D:
其实在装的时候就发现了,当时施工人员安装时我就问了,说他的表装的不对,他自己也楞了一会儿,又说可以,他来施工我只是协助,建议提了他不听我也没办法,所以就装上了,现在要计量数据了,发现装了快两个月了,才走了0.5个数,虽然是6000的倍率,但也不对啊

网友F:
有功与无功都要通过视在功率计算。视在功率是总电压和总电流实测计算而得,无功是通过功率因数所的。不是都有计算公式吗,已知两个,可求第三个未知。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功与无功都要通过视在功率计算。视在功率是总电压和总电流实测计算而得,无功是通过功率因数所的。不是都有计算公式吗,已知两个,可求第三个未知。
通过计算能得到,可这就是多此一举了,明明只要装块普通的计量电表就好了,非得要搞块无功表来用,我严重怀疑是施工单位有这个表没地方用,闲置在,这次正好是废物利用上了

网友F:
回复 楼主:
是,有可能。不过,现在电力部门也在对用户的功率饮食进行监控呢。

网友B:
所述计算应当是需要统计瞬时值,通常的应用,不会另外明显地去(人工)如此计算;计量到同时期的有功电量和无功电量,才能得到同时期的平均功率因数。数学性、原理性的瞬时值累计,会反映到表计中,由表计去完成。
施工者有可能是未理解无功电表的作用;询问厂家的人,也要看询问的方式、问到的是谁,对方回答的方式,以及询问者是如何理解的。

网友F:
电量计量应该都是电力管理部门负责安装吧?没有资质或授权,不会被认可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量计量应该都是电力管理部门负责安装吧?没有资质或授权,不会被认可的吧?
这个是这样的,二期的用电是从一期的高压配电房柜子中接的,有总电表,是供电部门装的,现在在二期装分电表的意思就是能准确知道一二期分别用电负荷,所以二期电表是我们自己装的

网友G:
不行,乱搞。
很多电力施工的根本不明白这些,跟领导反应就行了。

网友G:
就是换块表就行了,接线都一样。

网友H:
换表吧,这样测的不对!

网友F:
回复 楼主:
哦,这样呀。那就自己用第三方表同时监测,比对数据,确认该表是否正确。瞎搞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