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02):
扩音机时好时坏,一会声音大,一会没有声音,是怎么回事

网友A:
那几个电位器氧化了,滴点酒精转一转清洗下,包括输入输出插座内部,总之都清洗下。就好了!

网友B:
电位器磨损的可能性要大。清理后会好一点。但不长时间还会那样。早期杂牌,

楼主:
电位器换了,还是时好时坏

网友C:
输入插孔氧化接触不良,电位器磨损都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D:
接触不良 虚焊,首先要确定是前级问题 还是功放问题!很简单 慢慢查

网友E:
电位器,插接件,电源滤波电容换新,电路板补焊加固,图片中的大电容都已经鼓包了

楼主:
今天准备把电容换了试试

网友F:
大电容鼓了,应该两个都换掉吧。。

网友G:
2个环牛,是不是前后级分开供电的?

网友H:
电位器接触不好吧  最好都换了,小厂货

网友H:
回复 网友G:
定压功放啊  这种小厂货还指望分开供电。。。

网友H:
回复 网友F:
那个电容是上面有个盖子看起来有一点点凸

楼主:
电容换了,还是没有好

楼主:
大家还有什么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