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米诺贴标器,有用到同样设备的朋友进来聊

楼主(2019-12-02):
公司有用到多米诺的贴标机,早上开机时设备发生标签吸不住的情况,随后就好了。所以想知道有用同样设备的朋友吗,贴标器后面的风扇那里是不是应该要做除尘的呢,我们这里设备是二手的,保养手册什么的不没的,想咨询下各位。

网友A:
吸不住和风扇除尘关系不大,这个里面我们拆开过,上次标掌推不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那在问下,它怎么产生负压吸住标签纸呢。

网友B:
刚开始真空不够?
还是吸盘不干净?

网友C:
我们的用的是压缩空气,通过真空发生器产生负压。

网友D:
是不是早上开机的时候,空压机的压力还没有达到额定压力,影响吸签的吸力

楼主:
今天早上特地开了2台空压机,还是有此现象发生,确认不是压力的问题。

楼主(2021-07-23):
故障解决了,咨询了华东区售后,在设备下方,有一个真空阀发生器的滤芯,需要经常清理。今天图片发布不了。等以后在上传位置图片。

楼主(2021-12-30):
在气缸杆后面有个真空发生器过滤器/滤芯,需要经常清洁,或者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