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内部数据对象怎么才能保存?

楼主(2019-12-02):
涉及到屏和变频器的通讯,需要设置一个内部变量,和变频器参数值做比较,发现一断电就为0或恢复为起始值。
永久保存的选项为灰色,那么怎样才能使用呢?

网友A:
给我邮箱,可以发你一个官方给的实例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万分感谢,那么断电后,存储的时间是多久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万分感谢,那么断电后,存储的时间是多久呢?
应该只要电池有电都不会丢

网友C:
存储量大的话还是电脑上组态更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