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伺服加减速值设定?

楼主(2019-12-02):
电机 额定转速,6000 R/MIN
每秒 100 转
丝杆螺距 10 mm
每秒距离 1000 mm
电子尺1mm 1000 1000个脉冲走1mm
最高速度给定 1000脉冲*1000mm=1,000,000 对吧?
现在有个问题,加减速
Pn80A 第1 段直线加速参数 1 1 ~ 65535 10000 指令单位/s2 100
PN80*
我的理解是,每秒钟移动设定值脉冲数的距离?
例如,我设置1000,那么1S走1000个脉冲的距离?

网友A:
想表达啥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设置值是不是对应脉冲距离的。

网友B:
这个参数是安川MECHATROLINK-II总线里面才有的,这个 指令单位 手册里面有解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