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02):
5UPLC上加了一个232BD扩展板,和一个传感器走232通讯,附上传感器手册,和我的程序,初次 写通讯程序,很多不懂,请大神们指教??
我通讯的时候,PLC一直报故障,7010故障,请大神帮我看一下,这个传感器有没有帧头帧尾,有没有和校验?我在参数设置里面都设置的无,我用串口助手可以测到传感器在不停的发数据过来。我现在的程序用的是RS2无无协议指令,我之前也用过ADPRW指令,直接读我要的那个地址,但是仍然没有数据传过来,PLC也报警,实在搞不懂了,我想要实现的目的就是要读出0X60,0X61,0X62三个地址里面的数值即可,这三个地址里面的数值正常情况下应该是不变的,如果我外界用磁钉感应一下这个传感器,这三个地址里面的数值才会变化。

网友A:
引用 楼主:
5UPLC上加了一个232BD扩展板,和一个传感器走232通讯,附上传感器手册,和我的程序,初次 写通讯程序,很多不懂,请大神们指教??
我通讯的时候,PLC一直报故障,7010故障,请大神帮我看一下,这个传感器有没有帧头帧尾,有没有和校验?我在参数设置里面都设置的无,我用串口助手可以测到传感器在不停的发数据过来。我现在的程序用的是RS2无无协议指令,我之前也用过ADPRW指令,直接读我要的那个地址,但是仍然没有数据传过来,PLC也报警,实在搞不懂了,我想要实现的目的就是要读出0X60,0X61,0X62三个地址里面的数值即可,这三个地址里面的数值正常情况下应该是不变的,如果我外界用磁钉感应一下这个传感器,这三个地址里面的数值才会变化。
从站传感器手册在哪里呢?发出来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5UPLC上加了一个232BD扩展板,和一个传感器走232通讯,附上传感器手册,和我的程序,初次 写通讯程序,很多不懂,请大神们指教??
我通讯的时候,PLC一直报故障,7010故障,请大神帮我看一下,这个传感器有没有帧头帧尾,有没有和校验?我在参数设置里面都设置的无,我用串口助手可以测到传感器在不停的发数据过来。我现在的程序用的是RS2无无协议指令,我之前也用过ADPRW指令,直接读我要的那个地址,但是仍然没有数据传过来,PLC也报警,实在搞不懂了,我想要实现的目的就是要读出0X60,0X61,0X62三个地址里面的数值即可,这三个地址里面的数值正常情况下应该是不变的,如果我外界用磁钉感应一下这个传感器,这三个地址里面的数值才会变化。
这个是自定义协议的,PLC这里需要用到RS或者RS2指令,你可以先用串口调试助手监视一下PLC发出的数据,看看对不对!

网友B:
这种方式我没用过,但觉得这个顺序不对,应该是先把参数写入进去再驱动RS2指令,M1没有又只接通一次,可以把M0,M1单独手动控制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刚才试了下,串口助手能收到PLC发出的指令,但是有一个问题,我想发送的指令是FF FE 01 02 02  60 62 C4,但是串口助手接收到的指令却是FF 00 FE 00 01 00 02 00 02 00 60 00 62 00 C4 00 ,这些中间的00怎么去掉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才试了下,串口助手能收到PLC发出的指令,但是有一个问题,我想发送的指令是FF FE 01 02 02  60 62 C4,但是串口助手接收到的指令却是FF 00 FE 00 01 00 02 00 02 00 60 00 62 00 C4 00 ,这些中间的00怎么去掉啊?
你PLC设置的是16位模式吧,改成8位模式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改为了8位模式,现在串口助手收到的是这个
FF FE 01 02 02 60 62 C4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后面的这么多00怎么去掉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改为了8位模式,现在串口助手收到的是这个
FF FE 01 02 02 60 62 C4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后面的这么多00怎么去掉啊?
突然发现你使用的是RS2指令,好像无法设置8位模式,这点记不太清,需要你查一下手册!然后你检查一下发送字节计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问题解决了,谢谢你

网友C:
回复 楼主:
楼主,怎么解决的?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