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02):
显示板是LED的
可以肯定问题不在电源板上,5V和3.3V都正常
装303的主板和LCD显示板是可以显示和操作的

主板上2个75176B的通讯芯片,不知道是不是跟面板通讯用的,怀疑是主板与面板未建立起通讯

网友A:
启动检测不成功吧

网友B:
换个面板显示正常,那不就是操作面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