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问题又出现在了大手家

楼主(2019-12-02):
新换个灯闭不死

网友A:
同时断开火线和零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时断开火线和零线试试。
开关闭的是火线,确认,估计是零线有残余电压或跨步电压。灯是LED节能型,正常点亮时11毫安,有可能是通过灯到开关之间的线,产生一定的分布电容。虽然闭不死,估计电流在微安级,好像可以忽略。竟给别人修灯了,自己家灯坏了好几个月了。换上一个新的还闭不死。

网友B:
是不是灯的质量不行

网友C:
干扰或线路分布电容引起的吧。不行就加个继电器吧

网友D:
关火线测量零线电压看看
实在不行断开两根线看看还亮不?
一般都是零线带电导致的!

网友E:
问题是不是出在灯的开关上呢?开关上是不是带小LED指示灯的那种?如果是,把开关上的LED指示灯断开就行了。

网友F:
是不是灯的问题,表示没有遇到
灯接地线了?

网友G:
楼主应该参考6楼的建议,刨根问底,还是有通路没找出来。
一直好奇楼主的名字,大手大脚花钱还是手特别大的意思啊?

网友H:
漏电所至,用电笔测,零线应该亮。

网友H:
应该是这路灯线有点粘连,重拉一根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