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03):
为什么固态调压模块控制普通负载风机时,会因为三相调压不均衡导致调压模块损坏? 而固态调压模块控制阻性负载加热时就不会出现。

网友A:
固态继电器不建议用在感性负载上,损坏机率肯定要高 很正常。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因

反向电动势击穿。

网友C(2020-02-13):
其可能性原因:
1、结构简单,不设置像是过电压保护网络等保护电路。
2、器件耐压可能富裕量不大。
3、控制电路为简易型,不适宜感性负载。
4、内部晶闸管器件欠激励(开通控制功率偏小),导致器件出离开关区,进入放大区,导通功耗增大而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