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03):
在同一网络中如果有多台TM218的PLC时,因为无法显示IP地址通常会出现无法判断各个PLC是对应的哪一个IP地址,这时我们可以通过修改PLC设备名称的方法来区分PLC,只需要在“控制器选择”中对PLC点击右键选择“更改设备名称”但会提示“所选控制器未响应,所选控制器可能不在线,或控制器本身固件版本不支持此操作”如下图所示:

这是因为PLC处于运行状态无法修改, 将PLC上的拨码开关拨到“STOP”状态即可修改。

网友A:
somachine的通讯扫描功能..真的是有点差劲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omachine的通讯扫描功能..真的是有点差劲啊...
碰到过两次mini USB编程口时好时坏扫描不到的情况,现场急死了,还好是258,后来买网线走以太网上传的程序。

网友A:
回复 网友B:
真的难受这个

网友C:
用习惯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