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导出PDF出现如图片所出的问题,请教怎么解决????

楼主(2019-12-03):
(无正文)

网友A:
提示的意思是“盒子尺寸”的最小允许值是0,现在是个负数。不知道说的是个啥
【方案】
图尔克使用手持设备识别移动式容器

网友B:
麻烦你把文件上传我们试试看,怎么样
【方案】
中国移动 5G TSN 技术研究与应用探索

网友C(2020-02-29):
我也出现这样子的情况了
【方案】
煤矿智能化开采,华北工控可提供采煤机运行监测系统专用计算机

网友D(2021-02-25):
楼主2 也出现你的这种情况 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
【方案】
包装薄膜制造商为环保包装解决方案选择维萨拉测量仪表|维萨拉

网友E(2021-05-05):
@菠菜D2BQ,你的问题如何解决的?
【方案】
CNC | 你必须知道的自定义画面开放方式

网友F(2021-08-06):
我怀疑是图纸里有的字太小了,图纸里面显示不出来,我试了几次,只要把那些字去掉就没事了
【方案】
华北工控ARM嵌入式主板EMB-7538,让工业控制更简单

网友F:
【方案】
台达机电产品在药用纯化水设备上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