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03):
该WinCC V7·0SP3项目成功移植为V7·4版本项目后报警组态中的报警消息文本都不见了,怎么回事?因为有915条报警消息,如果一条-条重新输入文本,很麻烦,也费时间,有好的办法吗?求助各位大神,最好有详细点的方法,谢谢!

楼主:
没有人知道怎么弄吗?

网友A:
试试从原项目导出,再在新项目导入。

网友B:
语言问题,有个文本导出的东西,每个文本编号对应一行各种语言,导出后把显示正确的列里的内容复制到中文列,老项目的语言中文虽然显示中国,实际用的是台湾的国际码,新版用的中国码,所以移植后不显示,会在英文或者台湾里显示,验证方法就是切换项目语言后运行就能正确显示了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