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03):
各位老师,松下plc   fpx0-L14R断电保持寄存器只有6个吗?下图中(0-256)是dt0到dt256吗?方框中250是dt250吗?

网友A:
这是计数器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各位老师,松下plc   fpx0-L14R断电保持寄存器只有6个吗?下图中(0-256)是dt0到dt256吗?方框中250是dt250吗?

L机型不能有太多想法。

网友C:
FP-X0与FP-X相比属于简易款的,在软元件这区别就能看出来了;

楼主:
这个fpx0-L14r有没有断电保持寄存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fpx0-L14r有没有断电保持寄存器?

有啊,如果计数器算寄存器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