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温控器,怎样设置输岀参数?

楼主(2019-12-03):
请问这种温控器,怎样设置输岀参数?

楼主:
传感器用pt100.

楼主:
原机只是要求到48度停止输岀。更新以后不知道怎样设置这个48度

网友A:
按set键就可以设置了呀!上下键调整数字就可

网友B:
参照说明书。论坛很难进行文字指导。

网友C:
https://wk.baidu.com/view/a6344f42336c1eb91a375d4d
这里有说明书看看

楼主:
好的,我知道怎么调了,谢谢各位。

网友D:
这种温度控制器很好设定的,自己找说明就可以设定。按SET进入首菜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