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03):
今天去分厂,他们装了一台15千瓦同步电机控制风机,配套一台台达的CP2000变频器22千瓦的。启动几秒后就报警过载,实在搞不懂。

楼主:
观察到,启动后电流能达到45A

楼主:
可以用星三角启动柜来控制吗

网友A:
建议看看手册是否支持同步电机(这个型号我也没用过)

网友B:
楼主的参数设置哪些
需要选择重载启动

网友C:
支持同步电机的控制,不是所有变频器都能做到。要选择能的。而且参数设置为同步电机。才行。

网友D:
同步电机和异步电机不同,首先变频器得支持才行,调试得自学习

楼主:
谢谢指导,还在调试中

网友E:
CP2000支持同步电机,要把变频器电机参数05-33由缺省的异步电机改为同步电机。

楼主:
好的。谢谢大师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