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变量中的高位置0

楼主(2019-12-03):
比如说vb0 的高位是  1001 我想变成0000
什么办法可以实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比如说vb0 的高位是  1001 我想变成0000
什么办法可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比如说vb0 的高位是  1001 我想变成0000
什么办法可以实现

谢谢       刚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