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03):
串口通信实例002:三菱FX3U和三菱FX3G串口通信

一、实例实现目的:
三菱FX3U的8路数字量输入X0~X7控制三菱FX3G的8路数字量输出Y0~Y7
二、通信连接:
1、三菱FX3U-485-BD端子含义:
SDA和RDA短接后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
SDB和RDB短接后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
SG即为信号地
2、三菱FX3G-485-BD端子含义:
SDA和RDA短接后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
SDB和RDB短接后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
SG即为信号地
3、通信连接:
三菱FX3U-485BD之SDA和RDA短接后 接 三菱FX3G-485BD之SDA和RDA短接;
三菱FX3U-485BD之SDB和RDB短接后 接 三菱FX3G-485BD之SDB和RDB短接;
三菱FX3U-485BD之SG 接 三菱FX3G-485BD之SG。
三、三菱FX3U通信程序:
1、通信参数设置程序段:波特率9600bps、8位数据位、无校验位、1位停止位、报头为STX、报尾为ETX、8位数据模式
2、输入X0~X7处理程序:将X0~X7共计8个位组成的1个字节转换为ASCII码最终保持至D1、D2的低8位里
3、RS指令程序:发送缓冲区首地址为D1、发送字节计数为2、接收缓冲区首地址为D11、接收字节计数为0
4、启动发送程序:上电初始化延时1000ms后开始启动发送,定时置位M8122
四、三菱FX3G通信程序:
1、通信参数设置程序段:波特率9600bps、8位数据位、无校验位、1位停止位、报头为STX、报尾为ETX、8位数据模式
2、RS指令程序:发送缓冲区首地址为D1、发送字节计数为0、接收缓冲区首地址为D11、接收字节计数为2
3、接收完成程序:接收完成后,接收完成标志位M8123置位,把数据转存至D41、D42
4、接收数据处理:将保持在D41 D42中的两个ASCII码转换为16进制数据最终送入到Y0~Y7里

楼主:
五、通信测试:
硬件接线完成后,分别将三菱FX3U通信程序、三菱FX3G通信程序下载到PLC中,断电再次上电,此时即可实现三菱FX3U的输入X0~X7控制三菱FX3G的输出Y0~Y7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
惜字如金啊!您这下回多回复一些内容会更好。

网友B:
两个plc通讯,松下的还是很方便的。硬件连接好,设置好通讯参数,L区直接用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plc通讯,松下的还是很方便的。硬件连接好,设置好通讯参数,L区直接用就行了。
我最近分享的这些例子主要是不同品牌PLC之间的自定义协议通信,捎带着同品牌的PLC之间自定义协议通信也分享了。

网友C:
很好,不过如果通讯量不大大话他们两个之间用N:N更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好,不过如果通讯量不大大话他们两个之间用N:N更好点
最近分享的主要是不同品牌PLC之间的自定义协议串口通信,捎带着也把同品牌PLC的自定义协议串口通信发了出来。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下次注意

网友D:
大佬 帖子写的很好 学到了很多 这个FX3U的程序应该同样适用于FX2N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佬 帖子写的很好 学到了很多 这个FX3U的程序应该同样适用于FX2N吧?
可能有个别地方需要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谢楼主分享,学习了已收藏
好有问题常来论坛!

楼主:
引用 网友F:
学习了
看您注册的日期,要常来论坛啊!

网友F:
回复 楼主:
最近才开始搞硬件相关的东西,这方面知识太薄弱,以后会经常来的

网友G(2020-03-19):
用N;N通讯就可以了,非要搞得这么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