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03):
最新程序丢失,硬件组态用老版本程序在线监控时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请问如果上传可以直接读出在线程序吗?
如果不能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硬件组态不一样的问题吗?
因为在线监控时显示有些硬件在线有,老程序并没有被组态进去,但是又找不到实际硬件是哪个。
有什么操作方式比如可以搜索到当前所有节点的硬件吗?
感谢各位老师赐教????

网友A:
新建空白项目直接覆盖然后删除当前符号表把老的符号表拷贝过来即可 要整个站点上传

网友B:
1、如果CPU没有设定保护那么上传可以得到没有符号表的程序。
2、你可以上传站来得到包括实际硬件组态的程序,但是不包括分布式IO的组态情况。

网友C:
程序一致的话,不能重建硬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建空白项目直接覆盖然后删除当前符号表把老的符号表拷贝过来即可 要整个站点上传
感谢,成功上传出在线程序和硬件组态全部信息,包括从站组态信息。  程序无符号表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如果CPU没有设定保护那么上传可以得到没有符号表的程序。
2、你可以上传站来得到包括实际硬件组态的程序,但是不包括分布式IO的组态情况。

感谢老师,所有功能均实现,感谢您的回答。
您的这份完成资料可不可发给我一份,万分感谢!!!
526969245@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C:
程序一致的话,不能重建硬件吗?
假设程序一致的话,如何重建组态,不会操作。能不能继续点几句,万分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如果CPU没有设定保护那么上传可以得到没有符号表的程序。
2、你可以上传站来得到包括实际硬件组态的程序,但是不包括分布式IO的组态情况。

感谢老师,所有功能均实现,感谢您的回答。
您的这份完成资料可不可发给我一份,万分感谢!!!
526969245@qq.com

如果你已经安装Step7软件的话,该手册已经随软件一并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如果CPU没有设定保护那么上传可以得到没有符号表的程序。
2、你可以上传站来得到包括实际硬件组态的程序,但是不包括分布式IO的组态情况。

嗯,原来有这么一份珍贵资料一直被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