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04):
在进行CANmotion通讯时,有时我们会遇到运动控制器与伺服通讯错误的情况,解决方法是可以通过SMC3_ReinitDrive功能块对轴进行复位即可进入正常通讯状态,具体定义详见下图:

网友A:
到现在都没有用过canmotion 一直是canopen  插补 同步  都没做过.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后面我会发相样CANMTION案子出来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哦耶~期待~~

网友C(2020-03-14):
回复 网友B:
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