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P1H无协议通信

楼主(2019-12-04):
最近学习欧姆龙的通信,PLC是CP1H的,通讯方式无协议。
用CP1W-CIF11模块,没有任何问题,串口调试助手显示的也是正确的。
可是换成CP1W-CIF01,就通讯不上。请大神们帮忙分析一下原因
接线是 2 3 9 4和5短接

网友A:
我怎么感觉你这数据位设置为8位更合适点?
另外,使用CP1W-CIF01时,接线是如何接的?
我给你一个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关版主,CP1W-CIF11和CP1W-CIF01,PLC的程序和是一样的吧?只是接线方式不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接线接的2,3,9,4和5 短接,另一头直接连USB转232的转接头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接线接的2,3,9,4和5 短接,另一头直接连USB转232的转接头
这是USB转RS232和CP1W-CIF01的接线方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版主,CP1W-CIF11和CP1W-CIF01,PLC的程序和是一样的吧?只是接线方式不一样?
不同的端口的话,程序有不一样的地方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版主,CP1W-CIF11和CP1W-CIF01,PLC的程序和是一样的吧?只是接线方式不一样?

网友B:
这是USB--232接口再用个转接器?
买类似这样的,可以在PC端将4-6.7-8短接,CIF01插在口2,程序可以不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问题解决了接线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问题解决了接线的问题!
嗯!有问题再来论坛。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又遇到一个问题,现在接受有问题了。
用串口调试助手发送数据,没有反应,接受不到数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又遇到一个问题,现在接受有问题了。
用串口调试助手发送数据,没有反应,接受不到数据
调试助手发的是什么?发了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怎么感觉你这数据位设置为8位更合适点?
另外,使用CP1W-CIF01时,接线是如何接的?
我给你一个参考:
找到原因了,还是您刚才说的问题,数据位要设成8位,我一直设成7位,所以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