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04):
串口通信实例003:三菱FX3U和欧姆龙CP1H串口通信

一、实例实现目的:
三菱FX3U的8路数字量输入X0~X7控制欧姆龙CP1H的8路数字量输出100.00~100.07
二、通信连接:
1、三菱FX3U-485-BD端子含义:
SDA和RDA短接后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
SDB和RDB短接后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
SG即为信号地
2、欧姆龙CP1W-CIF11端子含义:
该插件板后的拨码开关2、3、5、6打到ON位置、4打到OFF位置
SDB+: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
SDA-: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
3、通信连接:
三菱FX3U-485BD之SDA和RDA短接后 接 欧姆龙CP1W-CIF11之SDB+;
三菱FX3U-485BD之SDB和RDB短接后 接 欧姆龙CP1W-CIF11之SDA-;
三、三菱FX3U通信程序:
1、通信参数设置程序段:波特率9600bps、8位数据位、无校验位、1位停止位、报头为STX、报尾为ETX、8位数据模式
2、输入X0~X7处理程序:将X0~X7共计8个位组成的1个字节转换为ASCII码最终保持至D1、D2的低8位里
3、RS指令程序:发送缓冲区首地址为D1、发送字节计数为2、接收缓冲区首地址为D11、接收字节计数为0
4、启动发送程序:上电初始化延时1000ms后开始启动发送,定时置位M8122,实现定时发送
四、欧姆龙CP1H通信程序:
1、通信参数设置程序段:波特率9600bps、8位数据位、无校验位、1位停止位、报头为0x0002、报尾为0x0003
2、RXD接收指令程序段:接收缓冲区首地址为D11,接收字节个数为2
3、接收数据处理:将接收保存在D11中的两个ASCII码送入D41、将D41中的两个ASCII码转换为16进制数据送入D51,最终送入数字量输出100.00~100.07里

楼主:
五、通信测试:
硬件接线完成后,分别将三菱FX3U通信程序、欧姆龙CP1H通信程序下载到PLC中,断电再次上电,此时即可实现三菱FX3U的输入X0~X7控制欧姆龙CP1H的输出100.00~100.07

网友A:
如果用232连接的欧姆龙的232接口是不是要改呢,好像是4和5要不要短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232连接的欧姆龙的232接口是不是要改呢,好像是4和5要不要短接
程序有改动!接线要注意!

网友B:
回复 楼主:
楼主,跟在你后面,学到很多东西。尤其是通讯方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跟在你后面,学到很多东西。尤其是通讯方面的!
共同交流、共同学习、共同提高。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个传送部分看不明白
怎么就对应了100.00-100.07?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传送部分看不明白
怎么就对应了100.00-100.07?
你看看欧姆龙这个指令的用法就明白了。这里的100就是由100.00~100.15组成的一个字。这个指令的目的是把D51的低8位送到100的低8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