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04):
想做变频器故障报警   dop 110cs屏报警设定后编译出错   我只用到两条报警信息  其他用不到但编译出错   请大神们帮忙看看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要么重新做项目,要么把这报警信息都导出来,在Excel里面吧其他没用到的报警都填上,随便搞个内部地址就好了。
我之前也遇到过,不小心点到哪里,然后好像所有的报警都激活了,2000多个报警都要去填

楼主:
好的    我试试

网友B(2021-02-09):
回复 楼主:
报警画面信息怎么写程序,正在学习,请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