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200SP DQ安全模块

楼主(2019-12-04):
ET200SP DQ安全模块什么工作原理啊,模块上接了八根线
我理解应该是4个输出信号还有4个反馈的安全信号,但是我把下面的线拔了也不报警
这模块现在报警一点规律都没有,主要也是不明白工作原理,解决问题无从下手

网友A:
没明白你的意思.相关图片: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模块使用的时候硬件怎么接负载,软件怎么设置,接和设置的原理(原因)是什么

网友B:
那个下拉电阻是必须的吗?怎么选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