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04):
PLC程序通过运算和处理,然后给变频器的启动命令和频率值,再通过RS485通信把变频器的状态送进PLC,PLC通过信息处理,显示在上位机上。使用的变频器是英威腾Goodrive3000

网友A:
手册上写的很清楚呀,

H2000是控制,PLC往里面写数据,假设你要运行就往H2000里面写入1,正常停机就往H2000里面写入5。

H2100是状态,PLC从里面读数据,假设读出来的数据数据是1,表示变频器在运行中,如果是3整流器停机中。

网友B:
以前整理的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些头绪了,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