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04):
问:永宏PLC技术探讨之---140指令报错超出最大不步数?看看捷达兴如何解决

答:
很多客户在使用140号定位指令时,会出现报错,错误码36:超过最大步数。

客户不明白,为什么出现这种报错?如何消除这种报错?如何预防此类错误发生? ?

其实引起此类报错原因,基本都是140号指令WR+0缓存器的值太大,超过伺服命令表格最大步数,导致指令报错。

引起这种情况一般是PLC在使用前,缓存器有值没有初始化,或者是程序里面WR+0缓存器和其他位置缓存器重复。 ?

消除此类报错,最简单直接的办法就是将140指令WR+0里面的值清零,然后再执行。

为了以防此类问题,可以在程序里面做一个清除功能,执行140号指令之前将此指令WR+0缓存器清零。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永宏PLC技术探讨之---140指令报错超出最大不步数?看看捷达兴如何解决

答:
很多客户在使用140号定位指令时,会出现报错,错误码36:超过最大步数。

客户不明白,为什么出现这种报错?如何消除这种报错?如何预防此类错误发生? ?

其实引起此类报错原因,基本都是140号指令WR+0缓存器的值太大,超过伺服命令表格最大步数,导致指令报错。

引起这种情况一般是PLC在使用前,缓存器有值没有初始化,或者是程序里面WR+0缓存器和其他位置缓存器重复。 ?

消除此类报错,最简单直接的办法就是将140指令WR+0里面的值清零,然后再执行。

为了以防此类问题,可以在程序里面做一个清除功能,执行140号指令之前将此指令WR+0缓存器清零。

请不要搬永宏官网的问与答内容然后贴上你的公司名发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