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08数字量输出计算

楼主(2019-12-04):
改变VB0的数值0-15控制DQ0-DQ3的输出,图表中红色为DQ0-DQ3输出动作。

网友A:
王工好!
非常仔细认真!输出计算用表格了!
程序里MOV_B用的是字节,传输给VB7680,那应该是从Q0.0---Q0.7的区域,8位,
不过,在ET08的本体上只有4个输出点,可以这么计算!

网友B:
配置模式下,我用昆仑通态和ET08做过通信,昆仑通态读写ET08本体自带的4路输出,开始用读写VB7680字节方式成功过,比如给VB7680写1,即就是E_Q0.0为1,后来换成以位变量方式对4路输出进行读写也成功过,比如对V7680.0置位,即可对E_Q0.0置位,不过有些上位机貌似不支持对西门子V区进行以位方式的读、写,如果ET08的输出能映射真正的Q区就更好了,也不知道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