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04):
请教三相输入变压器,转单相输出,符号怎么画

网友A:
≡︴| ︴=   左侧三相线,右侧两相线。

网友B:
右边应该是Z字形线圈,这个属于特种变压器,通常在电力拖动轨道列车或者无轨电车使用

网友C:
这类变压器接触较少  个人感觉应这样。看圈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吧
这个简单了点,不知能否忽悠老外

楼主:
回复 网友C:
敢问第一张图和第二张的区别是?

网友C:
引用 楼主:
敢问第一张图和第二张的区别是?
星和角  两种接法,

网友E:
为什么要三相变单相?而不是单相变单相?或者三相变三相然后变直流?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要三相变单相?而不是单相变单相?或者三相变三相然后变直流?
与容量有关系,

网友F:
百度了一下,唯一一个靠谱的结构,使用条件还很严格。
附网址链接:
https://www.docin.com/p-2144142900.html

网友E:
所以,感觉这个应用,挺冷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