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扫描周期问题

楼主(2019-12-04):
请教各位大神!
T259的值为3000,Z0可以读取到29次(图1),T259的值为5000时,Z0只可以读取到48次(图2)。
当T259的值越大时,Z0可以读到的数值就越少,这是扫描原因导致的吗?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
另外三菱有恒定周期程序 ,是什么意思?怎么运用?
以上,谢谢。

网友A:
T259大于100,Z0加1,T259-100

网友B:
这就是扫描原因导致的,看看下图。恒定周期就是固定的扫描时间,不受程序多少的影响。

网友C(2020-03-12):
做个上升沿试试

网友D:
监控下扫描周期最大值,恒定值设的比这个值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