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04):
现有个泵房改造项目,房建不动,更换全部机电设备,由于新增的高低压配电柜和变压器柜在原来的配电室放不开,现在考虑高低压配电柜放在配电室,变压器弄个跟箱变似的小屋子,这个方案可行吗,这种单独放变压器的箱变应该叫什么呢,变压器箱?变压器柜?箱变?坑请各位前辈指导。

网友A:
可以,按箱变布置没啥不行的,18平米足够

网友B:
箱式变电站 其实你这个定制一个两变压器装一个里面的可以了

网友C:
就按以往油变安装室的叫法,叫“变压器室”就可以,或者另外顺口的叫法;应当也不是室外安装,只是单独安装。

网友D:
我们是用集装箱改的,还是叫变压器室吧。

网友E:
这种情况在我们这里根本不用操心,南方电网跟你安排的妥妥地,只要掏钱就行。最关键的是自己弄验收过不了。

楼主:
现在发现了这么一个问题,高压线进配电室,又从配电室引出来到变压器,再从变压器低压侧引回配电室,这来回一折腾很浪费呢。有没有做过类似项目的前辈呢,把高压室单独放出来行不。

网友F:
反正注意防水和漏水
夏季注意高温是否会导致变压器运行温度过高!
建议运行温差不要超过50℃。现在的变压器用料没那么好了!

网友G:
这个我们这里叫做户外变电所,可以随便安装在马路边等等,只需要做一个承重基础平面即可

网友H:
把变压器室放泵房楼上,高压线重新拉……

楼主:
回复 网友H:
放楼顶上?

网友I:
也没说多大装机容量。一般采用欧式箱变放在户外,按这样想法基本箱变里面就放一个变压器其他全部在室内。要是容量不大可以直接选高低压跟变压器一起在箱变里面,房子都可以腾出空来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放楼顶上?
我们这里变压器房一般都是现浇混凝土平顶房,上面可以再加一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