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05):
产线使用的手持式电动起子,带一个电源适配器,输入电压220V,输出电压9V左右,主要是锁附主板等电路板上螺丝的。现在需要测量其工作时的漏电值,请教各位怎么测量比较标准,或者需要购买什么专用仪器进行测量。国家有无相关文件明确的规定其漏电值标准。感谢。

网友A:
测量绝缘。我们是测量绝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具体有操作SOP吗,或者阻值多少才符合,感觉用万用表测量不准确。

网友A:
用摇表,测量。多少合格看工具。
一般大于10兆欧就可以。

网友B:
根据电力部电力设备预防性试验规定;
绕组的绝缘电阻和吸收比:3000V以下、3kV 以下的电动机使用1000V 兆欧表测试,绝缘电阻值在室温时不低于 0.5MΩ。
定子绕组泄漏电流和直流耐压试验:1) 试验电压:全部更换绕组时为 3Un;大修或局部更换绕组时为 2.5Un
                               2)泄漏电流相间差别一般不大于最小值的 100%,泄漏电流为 20μA 以下者不作规定
定子绕组的交流耐压试验:1)大修时不更换或局部更换定子绕组后试验电压为 1.5Un,但不低于1000V
                       2)低压和 100kW 以下不重要的电动机,交流耐压试验可用 2500V 兆欧表测量代替
                       3)耐压时间1分钟

网友C:
测绝缘,加漏保都是安全防范措施。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边应该是防止电动起子漏电对电路板元件造成损坏
如果用摇表是不是一端连接电动起子螺丝头,一端连接电源线测量吗,还是连接起子外表绝缘层?

网友C:
回复 楼主:
啊?那时电路板设计问题了,怎么可能会有感应电把元器件搞坏了?元器件间的绝缘也太垃圾了吧?开关电源输入和输出电压没有隔离?总之,说明你的手钻装置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