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宏PLC的移位指令,怎么理解?

楼主(2019-12-05):
最近第一次用的永宏PLC,有许多指令不是很了解,我问各位老大,怎么理解这个指令呢

网友A:
D的每一个位顺序左移,INB的值移入D的最低位,D的最高位移出赋值给OTB。
上述过程循环次数由N决定。最大循环次数对于16位指令来说是16次,32位指令来说是32次。
这个指令类似于三菱的SFTL指令,和三菱的指令不同的是无法像三菱一样设定每次移位的位数,比三菱多一个功能是可以得到每次移位的最高位状态。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N应该是移位数吗,我试用N是1没反应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N应该是移位数吗,我试用N是1没反应
首先,PLC应该在运行状态………………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试过了第八次后就没反应了,这个怎么回事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过了第八次后就没反应了,这个怎么回事的
你需要像我一样放监控数据图说话。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是我错了, 少INB输入所以就移位8次就没复归!非常,有学了一条新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