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05):
在ST语言中定义一个中间浮点变量量程怎么设置啊???

网友A:
中间浮点变量能理解
中间浮点变量量程是什么鬼?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用有量程的浮点变量给这个中间变量赋值,但是这个中间变量没有量程,然后就识别不出来个值该怎么搞啊?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这你说的量程,是指上下限对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

网友B:
不太好理解楼主的表达

如果说想对某个变量进行限值,那么直接这样用就好了
if tag1<=MIN then
tag1:=MIN;
end if
if tag1>=MAX then
tag1:=MAX;
end if

网友A:
回复 楼主:
能具体举个例子吗?

楼主:
模拟量是有上下限的,两个模拟量量进行比较的话也是基于量程百分比进行比较,假如tag1量程设置是0-100,ST中直接调用,建一个中间变量tag2,将tag1的值赋给tag2,tag2识别不了。
VAR
 tag2:SFLOAT;
END_VAR

楼主:
但是建一个输出变量tag3,在外部设置好上下限就可以识别了,怎样才能在外部少建一个变量,在程序中直接实现呢?

网友B:
看你这描述非常累啊
你还不如索性通过图片来表达

网友C:
比例缩放么。。。

楼主:
回复 网友C:
对的,就是scale功能块

网友D:
我们遇到过就是因为无功较大导致频换启动运行。使用4年时间更换。
其实常见的问题就是谐波和温度使其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