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05):
3844坏了换了个2844
k3747击穿了我代换了个2225 别的元件暂测不出问题,接上530v直流后操做盘背光一闪一闪一闪一闪,一秒闪两次的样子
断电用直流电源测各路输出均无短路,单独加57脚18v 测得1脚7.3v  2脚0.1v     3脚0.1到0.3跳变 4脚2v   6脚0.1v  8脚5.02v
大至哪里问题? 我基础不太好,买了本咸老师的书啃了几天也不甚吃透  难住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查电流反馈 与电压反馈

楼主:
大神们帮忙看看
??????

网友B:
先把那个35v100uf的电容换了再说

网友C:
V12之后的电容换掉, 这个电源不难。再细心一点,就会修好了。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把那个35v100uf的电容换了再说
c25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V12之后的电容换掉, 这个电源不难。再细心一点,就会修好了。加油
这个电容我还没换不过我倒是拆下来测量了,我换换试试,不过这各脚电压也太异常了吧尤其1脚

网友D:
关键是8脚5V还去了插口附件的运放,外围有没有问题!

网友E:
C25不可换大,否则不起振。

楼主:
以下是引用2019/12/6 11:56:16的发言:
C25不可换大,否则不起振。
100uf的,我换了个,还是原故障,愁的我偏头痛了

网友C:
维修就是不急躁,沉着冷静,多思考,认真严格的检测每一项指标,不放过任何可疑点,相信自己一定能修好它,加油

网友F:
仔细检查【地毯式】不放过每一个元件或再换一个K2225.

网友G:
V26稳压二极管(18V),只要电源管子和电源块子击穿就必须更换!因为你外加电源6脚电压只有0.1V,应该是6V左右,过流检测电路R38,R39,R40也必须更换!但愿对你有所帮助,祝你修复成功。

网友H:
故障大致锁定在有错误的过流动作或确有过载故障上。
1、查开关管的S极1欧电阻有无阻值变大?
2、查开关变压器输入绕组上的并联二极管和电容有无异常,或代换高反压高速二极管试下。
3、仍然需要每路负载电路确诊,看有无过载现象。

网友F:
脱开开关变压器副边各支路负载 注意5V负载不要断开,试试。先排除负载电路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