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05):
我就想单纯的用s7-200smart plc控制一条输送带(需要用到伺服电机)。在运动控制向导,高速计数器向导以及PWM向导里需要做哪些设置,本人第一次设计伺服,求一套梯形图实例,谢谢各位大佬

楼主:
伺服驱动器是台达ASDA-A2的,伺服电机是ECMA-C10604RS,内置编码器128w线(20-bit),转速3000r/min,原作者设计的30%速度位3600脉冲,20%速度位2400脉冲。

楼主:
伺服驱动器电子齿轮比2560/10

网友A:
。。。。。。走一遍运动向导,然后要用什么功能,调用向导生成的子程序就行了 。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只需要走一遍运动控制向导吗?还是全部走一遍,具体怎么走,有详细说明吗,或者已有的程序给我参考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需要走一遍运动控制向导吗?还是全部走一遍,具体怎么走,有详细说明吗,或者已有的程序给我参考下。

。。。。。你所有的问题,在S7-200SMART 系统手册上都有 。

        去看手册 !

        我敢说,哪怕论坛里的高手高高手,回答你的问题也没有系统手册来的详细。

网友B:
控制伺服,运动的向导。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具体的子程序有什么功能也都知道,就是不清楚需要做哪些设置才能完成这一整套设计,应该是我没有表达好自己的需求,我需要一个设计的框架,需要做那些准备才能让我的机器按照要求运动起来。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只要做一个运动控制向导就可以结合各种信号让伺服电机每次移动相同的距离吗?

网友A:
。。。。。。楼主,不要练《如来神掌》了,你是真没天分。

楼主:
有没有大佬解释下运动控制向导和高速计数器向导分别的具体意义是什么,什么时候需要单独用,什么时候需要一起用?

网友B:
没有搞过伺服控制,熟悉下
高速计数是用来连接接近开关 或者编码器之类的,计算反馈检测之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运动控制向导就是按照你的设置值运动,但是没有反馈信号,高速计数器就是一个计算脉冲实时发出去多少的一个检测环节,用来告诉伺服驱动器目前的位置。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运动控制向导就是按照你的设置值运动,但是没有反馈信号,高速计数器就是一个计算脉冲实时发出去多少的一个检测环节,用来告诉伺服驱动器目前的位置。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楼主:
有没有大神进来补充下,最好有个实例给我参考下

楼主:
这个帖子不要沉啊,需要大神的支持

网友B:
你还是找人帮你编程解决吧

楼主:
其实我程序早就写完了,就是没有试机

网友B:
不调试你空想没有用,调试才会发现很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