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切换远程操作。run常亮,stop闪烁,F:00.00。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9-12-05):
台达变频器切换远程操作。run常亮,stop闪烁,F:00.00。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
求前辈指教啊

网友A:
频率信号来源设的是什么?频率没给;

网友B:
没有给定运行频率,是不是频率给定电位器断线了。

网友C:
远端接的PLC?PLC用485通讯还是0-10V输出控制的?近端频率怎么给的?电位器?直接控制板调的?近端和远端的启停信号怎么给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用485通讯的。近端是一个旋钮给定频率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485通讯的

网友D:
远端的频率没写进去

网友C:
你这远近端频率给定的方式不一样啊。00-20改485通讯。09-00改成PLC程序里指定的通讯地址,09-04改通讯格式,09-01改波特率。
我还是挺好奇这个程序是怎么写的?远近端频率给定方式不一样,程序里有修改变频器参数的指令?还是每次切换都得人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