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05):
恒压供水,压力表压力上来后指针啪啪抖啥原因?

网友A:
水管中是否有气?

网友B:
1.水里面有空气,排空气试试。

2.压力表有没有加缓冲管.

楼主:
就一个逆止阀  一个压力表  啥也没有   有缓冲管

楼主:
换了块压力表  量程不一样  以前1的换成1.6的了

网友C:
啥控制的
没用稳压罐

楼主:
表换了量程改变了应该改一下压力设定值吧

网友D:
回复 楼主:
跟抖未必有关系,设定值是要改的,量程变了,同样的电信号对应的压力不一样了。。。

网友E:
是不是管道有气好。或是安装在弯管道上。尽量安装在直管段。

楼主:
之前用的好好的

楼主:
设定压力值是不是有点高了 换了块表

网友F:
加这个试试。

楼主:
是不是设定压力值太高了

网友G:
激烈抖动就基本是管道有大量空气,缓慢抖动主要是系统的调试问题

网友H:
恒压供水要根据压力表的量程设置压力值,如果以前用的好好的,那么一般情况应该属于压力表的量程与设置不匹配,请根据现压力表的量程重新设置其参数能否恢复正常。供参考

楼主:
第一次闹这个 压力怎么对应量程  这玩意咋算   表是1.6的   如果4公斤够了的话  4除16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第一次闹这个 压力怎么对应量程  这玩意咋算   表是1.6的   如果4公斤够了的话  4除16吗?

这个一般是按百分比设定的,如果是1.0mpa,0.4设为40,1.6mpa,0.4设25

网友I:
看输出信号啊。如果是4~20ma输出,就是4ma对应0Mpa,20ma对应1.6Mpa。4公斤只有0.4mpa。
另外指针抖就是水锤效应,严重了能把针打弯,把表搞废。

楼主:
是呢  要么换了块表就是打废了   那么水锤这个怎么解决

网友C:
更换前正常,更换后出问题,怀疑更换引起很正常,因为谁也不会为换个表来放空管道,除非设计很下流。
问你什么控制方式无音,就按气堵处理吧

网友C:
弄不了,就直接换回原规格表再看看

楼主:
恒压供水  今天去了看又稳定了  郁闷  感觉和参数没关系

网友J:
这种现象要现场判断,比如,给一个恒定的水泵转速工况,看看压力表抖不抖,如果还抖,那是管路里的问题,如果不抖了,那时是恒压控制问题。

网友K:
用一段时间正常了,不像与电气有关,可能是管路打开之后进气造成的,排光了现象就没了。

网友L:
这个一般都是管路里有空气

网友M:
跟止回阀有关系

楼主:
打算换逆止阀

网友N:
可能是水泵内有空气,有空气运行,水泵的声音会忽大忽小,运行有震动,同时运行电流也忽大忽小的抖动。

如果是闭路水循环,在管路系统的最高点,应该装有自动排气阀,当管路内存有空气时,只要保证不断的补水,运行一段时间后,管内空气将自动排出。

网友O(2022-07-29):
水里面有空气,排空气试试。也可能压力表有没有加缓冲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