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无止境

楼主(2019-12-05):
一位仙人掌高手给我留下一道看视〔简单〕的电工题上,b组单管日光灯6盏,c·d为双管日光各6盏,e组为单管6盏,控制面板为单刀单掷开关。开与关正常,但在控制箱里,配着两路两只单片空开和两只熔断器。现象:正常点亮后,当空向下关掉时,全亮的灯光变为半亮.求高手指教电路接线方式。

网友A:
空开断零!这是有病吗?

网友B:
空开用双联的,火和零同时断。看它还有没有鬼火。哈哈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位仙人掌高手给我留下一道看视〔简单〕的电工题上,b组单管日光灯6盏,c·d为双管日光各6盏,e组为单管6盏,控制面板为单刀单掷开关。开与关正常,但在控制箱里,配着两路两只单片空开和两只熔断器。现象:正常点亮后,当空向下关掉时,全亮的灯光变为半亮.求高手指教电路接线方式。

仙人掌高手是做什么的?种花的吗?
我看不懂你在说什么,画个接线图来看看?

网友D:
文字看不懂,可能是让你利用在原回路加上的两个单极断路器,把并联的负载转换成串并联混合接法,半亮是大概的说?不是一点不差的让你弄成每个灯功率减半吧。

网友E:
回复 网友A:
荧光灯半亮一般都是管的是零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