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05):
请问两台PLC通过485如何实现通讯呢?只需要连线跟设置站点吗?我想要实现把物料分拣装置每推一个物料计一个数,然后把这个数显示在另外一台的PLC箱子上的LED上

网友A:
具体什么型号的PLC?
如果是三菱的FX ,可以做并行通讯,接线并简单编写程序就可以实现位、数据刷新。

网友B:
是相同品牌的三菱FX PLC吗?如果是可以用并行通信,用无协议编程也可以

网友C:
干嘛不考虑用屏来显示数量啊,你用PLC去驱动数码管不嫌累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的是FX 32 MT 三菱PLC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答 是相同的牌子 三菱FX 32 MT plc  那我是否只要找485的手册找到并行或者编程的说明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答  那我找485的手册 找到并行通讯跟编程就可以是吗 不懂手册上有没程序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答 是相同的牌子 三菱FX 32 MT plc  那我是否只要找485的手册找到并行或者编程的说明即可
是的 通信手册

楼主:
通讯手册只找到发送的程序  跟打印机相连的。。。没有看到另外一台PLC的接受程序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答 是相同的牌子 三菱FX 32 MT plc  那我是否只要找485的手册找到并行或者编程的说明即可
如果你要尝试无协议,可以参考我发的这个帖子: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73514

网友A:
三菱FX系列通讯手册,开始就是介绍并行连接和N:N网络通讯,这两种都可以实现这功能。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通讯手册只找到发送的程序  跟打印机相连的。。。没有看到另外一台PLC的接受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大佬分享 那我只需将这两个程序分别写入两个FX2N PLC里即可对不,不过我做的只有四个传感器,那是否只需将这四个传感器的端口在K2X0处进行修改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佬分享 那我只需将这两个程序分别写入两个FX2N PLC里即可对不,不过我做的只有四个传感器,那是否只需将这四个传感器的端口在K2X0处进行修改呢?
你看看11楼的程序就是并联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佬中午好  并联的代表发送数据,那是否我只需将你手册截图发的主从程序中的并联改掉即可,因为我只需要将得到的数输出给另外一台PLC,不用从站点再回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佬中午好  并联的代表发送数据,那是否我只需将你手册截图发的主从程序中的并联改掉即可,因为我只需要将得到的数输出给另外一台PLC,不用从站点再回来
你可以把程序下载进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