阀门限位开关接线问题

楼主(2019-12-05):
像这种最普通罪常见的气动阀门的限位开关,3根线如何接,一根公共线,肯定是接至2#和5#短接,一根开到位反馈,一根关到位反馈,要求为闭合有效,应该接哪2个端子,谢谢大家

网友A:
用常闭触点,1,4.断开电机的正传,反转线,到位电机停。

网友B:
NO是常开触点,NC是常闭触点。开关限位分别接4-5和1-2。

网友C:
关到位应该是2与3

网友D:
除了2,5,用3,6.

网友E:
楼主所述还是有点没有交代明白,不知道你所说的开关限位,是在继电器电路中使用,还是在PLC中使用,如果是继电电路中,肯定是用常闭点到位断开用1,2和4,5两对点,如果是PLC的输入信号,那要看图纸上的电路图是使用常开还是常闭了,两种都有可能的。
“闭合有效”,中国文字博大精深啊!

网友F:
是的,问题不太清楚
1.反馈给PLC,需要了解开极限/关极限,使用4-5(5-6),1-2(2-3),2-5短接,使用2个输入点。
或者1-2-5-4接入一个输入点,程序记忆开闭极限。
2.继电器控制回路,1-2串接到关控制回路,4-5串接到开控制回路。

网友G:
开到位和关到位分别都是常开闭合,常闭断开。NO应该是normal open,指的是常态是开,被触发或通电是断开。
位置开关在接线前都要现场用万用表校核一下实际状态。

楼主:
回复 网友E:
再详细点吧,阀门开到位后,我需要一个闭合信号,应该是哪两个端子,阀门关到位后,我也需要一个闭合信号,应该是哪两个端子,如果阀门故障,开到一半卡死,则两个都为断开信号

网友H:
这个最好是加一个继电器中转,给出到位信号同时切断该方向电源

网友C:
引用 楼主:

再详细点吧,阀门开到位后,我需要一个闭合信号,应该是哪两个端子,阀门关到位后,我也需要一个闭合信号,应该是哪两个端子,如果阀门故障,开到一半卡死,则两个都为断开信号

NO表示常开,意思是微动开关没有受压情况下与公共端是断开的,受压后与公共端是闭合的,从你这个图来看在关或者开到位时对应的微动开关才会受压,所以接2、3开到位闭合与5、6关到位闭合

网友E:
引用 楼主:

再详细点吧,阀门开到位后,我需要一个闭合信号,应该是哪两个端子,阀门关到位后,我也需要一个闭合信号,应该是哪两个端子,如果阀门故障,开到一半卡死,则两个都为断开信号
那就是2-3和5-6

网友I:
在打开或关闭位置用万用表测量一下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