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请教这种表怎么设置的

楼主(2019-12-05):
这种电流表,现在触摸屏上没有显了,是哪里出问题了呢?

楼主:
所有的表都是一样的接线,看图应该是485通讯,到PLC的,

网友A:
是不是与PLC通讯后在触摸屏上显示,现在是全部都没有显示还是其中某一个没有,是显示为0还是数字都没有显示。

楼主:
全部都是显示0

网友B:
触摸屏在哪?
连线看一下PLC里面的数据吧!
会不会是PLC进线端子没接好?

网友C:
看接线是通讯输出,应该是通讯不正常引起的。

网友C:
第一查仪表资料,熟悉仪表电流对应的数据地址、数据格式、还有通讯参数,站地址。
第二连接电脑,监控主站对各从站的轮询指令是否正常,
第三断开PLC,用PC发送MODBUS指令,看各仪表返回数据是否正常。
主意站号要对应好不要搞错。

楼主:
去年增容改造的时候柜子移动了,把所有的线都重新接了,送电后冒烟了3个,后来看看是没有零线导致,接上就正常显示,今年开机的时候还有3个显示的,现在一个都没有了,全是0

楼主:
只有在配电室里能看到读数,触摸屏看不到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去年增容改造的时候柜子移动了,把所有的线都重新接了,送电后冒烟了3个,后来看看是没有零线导致,接上就正常显示,今年开机的时候还有3个显示的,现在一个都没有了,全是0
看看仪表与PLC的接线有没有问题,这个没问题的话很大可能是仪表出了故障

网友D:
引用 楼主:
去年增容改造的时候柜子移动了,把所有的线都重新接了,送电后冒烟了3个,后来看看是没有零线导致,接上就正常显示,今年开机的时候还有3个显示的,现在一个都没有了,全是0
意思是长期闲置未通电?电子产品常用就没事,最怕闲置,放着放着就坏掉了。确认之前能用并且线路没有改动,不得只能替换排除(代换一样的,包括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