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05):
分公司5个一样的电柜,就这一个柜子在变频器启动、停止、加速、减速时严重干扰PLC,造成与触摸屏通讯中断,电脑程序监控时也会中断,有时在降低速度时还会自动停机。但是只要速度一平稳下来就正常啦。、

目前做了全部接地和控制部分电源加隔离变压器都没用,我想试一下变频器输出线加磁环,不知会不会起作用。有碰到过类似情况的坛友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A:
以前碰到过启动时候影响编码器,后来也是变频器前端加滤波,输出加电抗器,磁环也加,最后发现解决问题还是接地问题

网友B:
给点图片可能更好判断问题所在,先瞎蒙一下吧,PLC电源最好用隔离变压器,而且是380V变220V的,另外PLC接地端全部悬空别接。可以降低变频器的载波频率试试。另外输出端套磁环是有用的,看看信号线有没有与变频输出线同线槽、线管,电机输出线最好用屏蔽线。变频器损坏可能引起这个故障,还有输出线破损漏电。1楼说的接地也有可能,先检查一下吧。

网友C:
建议楼主把不正常的变频器安装到正常使用的柜子,如果还是存在干扰就是变频器的问题,如果没有干扰就是你原来的出问题的柜子接地还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点图片可能更好判断问题所在,先瞎蒙一下吧,PLC电源最好用隔离变压器,而且是380V变220V的,另外PLC接地端全部悬空别接。可以降低变频器的载波频率试试。另外输出端套磁环是有用的,看看信号线有没有与变频输出线同线槽、线管,电机输出线最好用屏蔽线。变频器损坏可能引起这个故障,还有输出线破损漏电。1楼说的接地也有可能,先检查一下吧。

隔离变压器是380变220的,接地是确定没问题的,接地悬空也试过,线都在一个线槽其他柜子也一样,要说变频器损坏,但都是在正常工作呀。磁环如果有用我就买几个磁环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楼主把不正常的变频器安装到正常使用的柜子,如果还是存在干扰就是变频器的问题,如果没有干扰就是你原来的出问题的柜子接地还是有问题

这个确实是个方法,就是麻烦点,实在不行可以考虑在生产休息的时候试试,谢谢

网友D:
给控制柜接个地,另外变频器独立接个地。同意一楼的说法,接地做好了比啥都强。

网友E:
我上次用汇川变频器,也是干扰很大,但是480(MAX:530V)的变频器很难买,所以汇川变频器不换后来增加磁环、滤波器、电抗器,反正解决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点图片可能更好判断问题所在,先瞎蒙一下吧,PLC电源最好用隔离变压器,而且是380V变220V的,另外PLC接地端全部悬空别接。可以降低变频器的载波频率试试。另外输出端套磁环是有用的,看看信号线有没有与变频输出线同线槽、线管,电机输出线最好用屏蔽线。变频器损坏可能引起这个故障,还有输出线破损漏电。1楼说的接地也有可能,先检查一下吧。

隔离变压器是380变220的,接地是确定没问题的,接地悬空也试过,线都在一个线槽其他柜子也一样,要说变频器损坏,但都是在正常工作呀。磁环如果有用我就买几个磁环试试吧。
是PLC及模块、开关电源、部分接地悬空,变频器,柜子部分要良好接地,开关电源也要隔离电源供电,负极不要接地。如果变频器波形畸变,你是看不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点图片可能更好判断问题所在,先瞎蒙一下吧,PLC电源最好用隔离变压器,而且是380V变220V的,另外PLC接地端全部悬空别接。可以降低变频器的载波频率试试。另外输出端套磁环是有用的,看看信号线有没有与变频输出线同线槽、线管,电机输出线最好用屏蔽线。变频器损坏可能引起这个故障,还有输出线破损漏电。1楼说的接地也有可能,先检查一下吧。

隔离变压器是380变220的,接地是确定没问题的,接地悬空也试过,线都在一个线槽其他柜子也一样,要说变频器损坏,但都是在正常工作呀。磁环如果有用我就买几个磁环试试吧。
是PLC及模块、开关电源、部分接地悬空,变频器,柜子部分要良好接地,开关电源也要隔离电源供电,负极不要接地。如果变频器波形畸变,你是看不出来的。

接地与不接地都试了,隔离是所有的控制电源都隔离的,今天计划了4个磁环,下次准备单个变频器启动试试,看看能不能查出是某一台的问题。

网友F:
要加接电抗器和滤波器了

网友G:
PLC供电的电源隔离下试试看;

网友H:
像这样的事只能现场查,现场解决。比如说,电气柜的金属背板和金属柜体之间是否接触良好,比如,电机和变频器之间是否是4颗线连接?三颗电源电缆,一颗PE电缆?变频器输出与电机连接电缆穿磁环是有效的。

网友I(2022-04-22):
屏蔽做好看看呗

网友J:
断开变频器emc回路,此法能一步到位效果显著,当然还要其他辅助办法的。以前只知道花钱买滤波器,后来还是省了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