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G120变频器

楼主(2019-12-05):
西门子G120变频器原来报警1910通信故障,后来就不用通信了,直接线链接控制,参数都恢复出厂,从新设置的,可是偶尔还回报1910,好奇怪。

网友A:
安川的V1000试过电机的接地线松脱竟然也是会报通讯故障,够惊喜不?希望这个案例对你有启发

楼主:
哦,有可能,还真没有怀疑到,有时候还会报电机失速,又没有编码器,报哪辈子失速纳闷,多谢多谢,检查检查

网友B:
这个故障可以屏蔽掉。

楼主:
我选的宏18,所以应该这个通信就屏蔽了,还是总是报,不行就恢复出厂,把2040设置为零

楼主:
宏18没有这个参数